翔升8600GT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0-12-30):
一块翔升8600GT的显卡,供电情况如下:显存2.02V,GPU1.12V开机不显示,用NV577 -C 测试,返回Loder error:No DPMI -Get csdpni*b.zip,这是不是GPU空焊了啊???

网友:
没检测到显卡吧,可能是GPU虚焊,加焊一下再说吧

网友:
加焊吧       或者用洗板水先洗下

网友:
打下显卡的 AD线对地阻值。就知道是否虚焊了。

网友:
打了,有好多为无穷大的,呵,虚焊了,早没有想到

网友:
GPU空焊  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多空焊?GPU挂和几率很大呀,G84我这挂过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地址线阻值
mats8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mats8测试

网友:
加焊一下GPU不行的话 , 就看一下显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