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十七寸液晶显示器,明基电源板,型号Q7C3,故障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12-30):
方正十七寸液晶显示器,明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亮一下就灭,型号Q7C3,打开一看,5707已坏,高压部分保险烧断,但是换上5707和保险以后,还是不亮,高压部分加焊以后,仍然如此,改高压板也一样,但是把屏线拔了,就是白屏,说明高压改对啦,把屏线插上,还是亮一下就灭,再次速求高手指点。郁闷中。。。。。。。。

网友:
檢查燈管高壓電壓

网友:
秒灯管试下!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不是拔了屏线会白屏吗!你可以先断开高压板供电,另外接一个高压板给灯管,再插电看看。也有可能是电源还有问题吧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诸位,我去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屏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怎么解决啊,请求指点。

网友:
你查了你的屏供电是多少V的啊?

网友:
外接灯管再试.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驱动板故障解决

网友:
是不是显示都没有就灯光会亮的那种情况?

网友:
也可能是供电有问题。。

我一块就是。直接断开原电源。用ATX  12V接入高压。。用5V接开启。。

高压就正常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改一个驱动板试试看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7977-1-1.html

网友:
是电源问题,,高压那路电压过高,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给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好 如果你现在用的高压板是4灯的呢可以换下2灯的试试

网友:
前两天也是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带载能力差,修改电源,把电压调整了一下好了

网友:
没修好哎,不过我量得驱动板上有三个5V转1.8V,2.5V和3.3V的小管子,当出现故障时,1.8V和2.5V的那两个小管子没有电压输出,而3.3V的小管子却正常。可是换了那两个小管子以后,咋还不亮了呢,无奈又给换回去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5707不行,高压电容爆了,建议换个高压电容,最好俩个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