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5A短路修好后不出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0-12-30):
手头一台DELL M1330 刚开始始是花屏 换631后OK    用了一段时间后   拿过来检测是 5A短路 修好后呢 不出CPU核心供电 检测CPU核心供电芯片U15 ISL6260   供电正常 但35PIN VRON无电压 是由U77 SMSC MEC5025   48PIN提供,会不会是IO有问题

网友:
如果怀疑是IO  就换个

网友:
量下线路通不通。接着就只有换个EC

网友:
断开量下是IO没发出来 还是6260自身不正常拉低了

网友:
你看看之前的PG正常吗,如果EC没有收到前面的PG是不会发出VR 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