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dv3声音

楼主(2010-12-30):
dv3扬声器能响,插耳机不响。没有图纸,该怎么办,接口和排线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插耳机的时候。喇叭还在响没。

网友:
先排除软件驱动的问题,在看下插上耳麦是不是还有外音在如果有那就应该是没切换过来找份图纸好好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耳机后,扬声器没有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切换电路是好的。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着急赶车,先带走了,改天在来,现在还没有搞定,在来换个看看!谢谢你!

网友:
XP系统声卡是这样的,换WIN 7就好了

网友:
先重装驱动看看 然后再考虑硬件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HP DV3系的,就是这样,你可以看看从HP 英文网站下驱动试试。

网友:
声卡的驱动不对了  你找官方的啊

网友:
重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