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液晶程序

楼主(2010-12-30):
求AOC 172液晶程序

网友:
你这样找程序不好找,液晶一般面板上有一个型号,同时在铭牌上还会有一个产品型号,同时还要注意不一批次所用的屏和驱动板也不一样。

网友:
去百度找同等型号的  还有  平面板上面的型号    他都是按照  屏的  分辨率来的···别刷错了哦···

网友:
把芯片案,PCB编号(如715G XXX), 版本(如56LXXX), 屏号等信息发上来, 才找到合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