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uk913的怪毛病

楼主(2010-12-30):
本人手上有一台清华同方显示器   , 最开始的问题是高压短路   , 改了高压后试机半小时灯管就灭了  ,  怀疑灯管有问题 ,于是拆屏把两根看着有点黑的换了 。   再点 一样半小时跳。用另外一套板子点3小时不跳 ,排除灯管问题 高压试了也没问题。   跳了的时候12v正常。

请教各位这是哪个部件有问题

网友:
那就全部更换了吧,也有可能原来的板子带负载能力差吧,

网友:
直接在上面改装一个通用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跳的时候是怎样的啊?

网友:
灯亮,屏不亮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或电源不稳定 驱动板你改高压板控制不稳定也会不亮  应该很好修的  就是不机器不好判断!仔细再查查看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接到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试下, 就知道那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