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更换显卡后,造成没有3V和5V待机电压

楼主(2010-12-30):
原始故障花屏,更换完显卡后就不触发了,量没有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电流0.01A,频繁拔插电源造成EC供电3V短路,重新更换EC,插了几次电,EC没有短路,频繁拔插又造成EC的3V供电短路,把EC拆掉,还是没有3V和5V,8734A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8734A的工作条件:20脚:19V  6脚:10V   3脚和4脚:5V   14脚和28脚:4.7V   17脚:5V,8734已经更换过全新的,3V和5V电容也更换过,MOS管也量过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查查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显卡做短路了,取下显卡看是否可以通电。

网友:
你是不是做显卡时做掉料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看是否可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3V和5V都量过了没有对地短路,显卡拆了,通电也是一样的,板号是:CH3

网友:
也没有掉零件

网友:
查下13   8 脚跟反馈电压

网友:
自己顶起来下

网友:
PD19 PC124 PC192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分析啊

网友:
8734引脚电压:1:0v 2:0v 3:5V 4:5V  5:0.66V  6:12V 7:1.23V 8:2.0V 9:0V 10:0V 11:0.66V 12:0V  13:5V  14:4.7V  15:0V  16:0V  17:5V  18:5V  19:5V  20:19V   21:0V  22:0V  23:0V  24:5V  25:3.3V   26:0V   27:0V  28:4.7V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8734A的第7脚接地的0欧电阻开路,更换后3V和5V已经正常,这个0欧电阻外观看上去非常的好,就不知道怎么换个显卡就开路了呢?在别的机器上拆了EC装上去还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3A,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拆机的EC是坏的,明天再换个EC试下,还有这个机器的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看来是你自己不小心 搞出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