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的怪事

楼主(2010-12-30):
  今天给客户装系统,整个安装过程完全正常,但是当我系统装完之后,第一次进系统就出问题了,启动到xp滚动条位置就一直滚一直滚,就是不进系统,于是我断电并取下一切外设,再开机,成功进系统了,然后装软件之类的,完了之后重启,问题又出来了,还是那样一直滚,之后我再关机去外设,结果这次没用了,问题依旧,反复再试了多次没办法,于是没管它,让他一直滚,之后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居然又进系统了,由于很忙还没换硬盘换系统试,先发上来让师兄们给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下吧,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台老机子,2条DDR400 256的内存,装系统一切正常,滚动条完蓝屏。我就拔内存一根根试,其中一根可以顺利进系统,另一根就卡在滚动条那一直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的也和硬盘有关系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可能有坏道。

网友:
换内存  MHDD扫下硬盘有无坏道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8033-1-1.html

网友:
硬盘加载系统时出错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不少,有硬盘,电源引起的,有内存不兼容,有内存接触不良,供电不足,还有南桥驱动加载不了多为VIA的,还有南桥或者北桥虚焊,还有一些小三极管,电阻的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主板都有可能,慢慢测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客户主板上有张不知道是什么卡,把他拔下来之后,一切正常!

网友:
哦档显卡了

网友:
有些主板。。有接U盘也会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换内存  MHDD扫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硬盘跳线一下,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8033-1-1.html

网友:
一般新硬盘要正常用pq 分区,不要一键四区,还有就是驱动打好,还有就是看外设插好没。。有的键盘鼠标问题也会导致进不了系统,滚动条一直滚动问题,一般是驱动加载不上而已。

网友:
哈哈!原来这问题没注意到!

网友:
把内存做下清洁  在用MHDD测试下硬盘

网友:
内存,显卡,硬盘,主板都有可能。建议一个一个的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你取下来是不是监控采集卡啊   我也遇到过,内存、电源都换了还是不行。到了第二次去客户家时他说别人(当时我也束手无策,客户说拿到售后去算了,是联想的品牌机,之前我也有发贴子求救的)就是把哪个卡取下来就好了。

网友:
呵呵,人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也不知道是什么卡,呵呵,可能真是采集卡,过很久了,都忘了...

网友:
楼上的怎么回事呀,LZ都说问题了,还乱发!

网友:
加个网卡试试

网友B(2011-11-22):
应该是采集卡吧,我也遇见过

网友:
硬盘传输模式不对吧

网友:
基本上这个问题判断不出来 一样一样的试试

网友:
硬盘和内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硬盘线可能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