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到几条1代内存全红的

楼主(2010-12-30):
手中有256和512内存。用RST软件检测。全部红色。全红。外观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全红。不知道是不是资料的问题。想刷个SPD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说说经验呀,兄弟,分享给大家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点评):
麻烦,但有效的办法:换PCB板。

网友:
你还是先加焊下各引脚还有清洁下条子吧。

网友:
怎么不说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是一次性扫下来就全红还是一线一线的增加至全红?如果是后面的情况看看内存是不是补位。如果是前者的话扫下基本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扫下基本内存”什么意思?

网友:
先清洗,清完再去测.还全红的话刷下SPD  刷完还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根据故障慢慢来分析了

网友:
RST有三个扫描选项 一个是扫描640K以上的内存,这个是用户的使用内存。
还有一个是扫描640K以下的系统基本内存。
还有一个是扫描CPU的L2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