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 s6拆不开了呀。

楼主(2010-12-30):
philips 190 s6拆不开了呀。 上下可以拆开的,可是左右打不开呀。服了。。。新手。。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PHILIPS的显示器确实不好拆,只是比较费劲。这个有技巧,该系列显示器没有一个螺丝,只是使用暗扣,没有拆过的显示器暗扣做的比较紧。

网友:
用一块硬且溥一点塑料划过去,比如通用高压板的外面的那透明塑料套就可以。

网友:
发个图上来,如果没有螺丝就是暗扣

网友:
己经解决了。。左右两边一面有三个卡的,把那个卡子用锣丝刀给弄开,然后向下滑就可以打开了,谢谢几位。。己经修完取走了。。

网友:
只要用点心就不会拆不开的。

网友:
拆不开?人家在一起几拾年了都被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