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值锡都如何做的 用哪种锡网

楼主(2010-12-30):
刚学修显卡 查出有个显卡显存坏了 有相同的显卡
想换一下显存 问题来了 值锡 用什么型号的锡网哦
希望各位告诉一下 感谢不尽哦
显卡

网友:
有DDR颗粒的专用钢网,太小的可以考虑用锡浆

网友:
唉 我还在学习量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喃 我手上有一块显卡核心供电的电压不够 不过还没有研究怎么入手修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0.45mm 的钢珠.

网友:
用内存的钢网就可以 放植锡台一晃 然后风枪一吹 OK了

网友:
哎现存我现在修的还不多不过我遇到都是植球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