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每次接机的时候,师傅就插恒流源,看看电流到哪里了,大部分师傅都能判断到哪里有问题,不知道他是怎么看的。各位大侠,你们看电流是怎么看的,有没有一个规律呢?
问题

网友:
没有多少规律。。自己多看。多试试。看电流不是很准确。只能做为一个参考。

网友:
修机器修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看电流也知道是大概的判断,经验很重要

网友:
其实跑马卡,可调电流都是参考的。
只能看个大概。具体的还是要查电路。

网友:
经验很重要.具体的还是要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