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对这个充电电路分析一下(8731)的

楼主(2010-12-30):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charger_

网友:
可以看箭头啊  冲进 放出

网友:
楼上这位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
22脚DCIN是芯片工作电压输入引脚。2脚ACIN是侦测适配器是否接入脚,为电池充电做好准备,13脚ACOK和ACIN是相对的,当ACIN输入正常后 就会发出ACOK信号,17 18 27 28这几个脚都是为芯片提供充电电源的电流大小侦测负端输入引脚,不过CSIP是正端输入,16脚FBSB是充电电池电压输入引脚,直接连接电池的电压输出端。就说这么多你还是去买本书来看。

网友:
真不是和你吹,你说的都知道,一点也没说关于总线的话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