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我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这几天有几个板子。问题都一样。就是各电压都有。时钟复位也有。就是诊断卡上的复位等开机闪一次。过有10秒左右就以又闪一次。一块INTEL945的原装板也是这样。刚开始CPU没电。换个CPU供电IC后有电压了。但是就是不跑码和上述情况一样的。刚又接了一块945的杂牌板又是这样的情况。真是让我很纠结。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下有没有用的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我也是新人 看楼主的故障个人感觉像老是自动复位呢 具体怎么修我也不知道呢 新人难啊

网友:
换个IO试试,加焊桥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有些诊断卡不好,不要光看灯。。。测下复位电压,是不是反复在拉低,反复复位。。。。

网友:
有的主板拔掉测试卡才跑马  插了反而没用

网友:
用锡炉先烤烤,

网友:
没看见也不好判断

网友:
pcii和PCI-E复位都有。南桥加焊过。IO也换了。就是没刷BIOS。我这刷不了。我再看看吧。搞好了。给大家说一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