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笔记本不跑U维修

楼主(2010-12-30):
一台明基笔记本不跑U维修:
接手时北桥被人取下了,915北桥,北桥上面掉了一个点,植球焊上去后电流在0.60A左右,观察是不跑U,打电话询问原来就这是个问题,查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PG,复位都有,测全板电压都正常,也无短路地方,测北桥与南桥工作条件也正常,于是把网卡拆了,触发可以跑U了,再把网卡装上去也可以跑U,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那可能是网卡,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啦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拆网卡的呢,是无线的还是有线的网卡啊!

网友:
那应该一开始就是网卡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运气真好呵呵

网友:
呵呵,,你怎么会想到是网卡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跑U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有个二修机器跑09,很纠结。网卡拆了,开始可以跑完码。多开几次又跑09了。
显卡,北桥。南桥。外设。I/O全部换了。
很纠结的机器。

网友:
明基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卡容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