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上不能装电池

楼主(2010-12-30):
      一块双敏UR790GX主板,一开机卡在LOGO那里就死机,清下CMOS就能正常启动了,但重新启动机器又会卡在LOGO界面,必须再放电,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装上了快没电的电池就没事了,但CMOS就保存不了了,高手给请点下

网友:
应该是CMSS电路短路了

网友:
查下CMOS电路啊~

网友:
CMOS电路什么故障啊,最有可能是哪里,谁给举个例子说说

网友:
重刷一下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和COMS短路有关系吗?  你看看COMS附近的电容有露电吗?可以尝试把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cpu外频设的太高了

网友:
曾经也遇见过这问题。。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要换南桥,还不如不装电池就那样用呢

网友:
高手呢,技术小组呢,快来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南桥  I/O吧

网友:
看看电池相连的二极管是否穿了。有示波器或频率计测下32.768。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电池相连的是个双二极管,测量它没坏啊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查下,声卡网卡,串口那些芯片正不正常先,还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看

网友:
先刷下BIOS看下。

网友:
试试开机就不停按TAB键,跳过LOGO,如果不能跳过则我认为是南桥.

网友:
头回听说有这样的事,关注i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一直按TAB,DEL都试过了,跳不过去,一到LOGO就卡那了,键盘上的数字键灯按着也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