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冠HT-20305AW加电蓝色指示灯闪,不显示

楼主(2010-12-30):
晶冠HT-20305AW加电蓝色指示灯闪,不显示,拆机发现电源板电容鼓包,将所有5V滤波电容换掉后,可以开机。放了一天再上电试机,又出先同样的想象蓝色指示灯闪,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把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全换掉。包括12V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12V,5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还是偶尔出现指示灯闪,不显示的情况

网友:
应该在闪烁的时候检查辅助电压正常吗?我以前遇到个5V闪烁的时候变成0.3V左右;后来检查到一个8脚的块子标号被磨掉的,一气之下通用板解决!

网友:
没鼓包的也换了它,,,,,,,

网友:
LZ搞定没有,还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将电源板换掉后,发现故障依旧,进一步观察发现屏上电路板上的一个供电电感有问题,有响声,造成5V电压有很小的波动。拔掉屏线,5V电压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