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关于航嘉电源保护

楼主(2010-12-30):
一个新航嘉电源。。。有待机5V  绿线黑线短接风扇转一下就停。。感觉是短路保护。。。检查了很多地方。。没有发现元件损坏。。。比如肖特基管子。。。各路取样电阻。。输出端的电容。。。都检查过。。。板子上元件没有烧坏痕迹。。。请求帮助。。。现在已经没有思路了
另外补充一点。。。这个电源是个品牌机上的。。。虽然只有200W ,但却是主动式PFC ,只有一个开关管推主变压器。。。采用光偶驱动。。只有一个339和若干比较器组合。。。

网友:
楼主接上负载了吗?没有负载有些电源也会保护哦。还不行的话就换开关管吧

网友:
以接过负载(上机)试过了。。。也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主动式PFC有电压输出吗?

网友:
有。..一次输出正常..有300V

网友:
这应该是推动上的问题!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只是一个场管作为主变压器推管....测量正常..无损坏

网友:
没有人能给于拯救了吗?

网友:
和普通电源不一样大吗?不行先换个新的吧,这个我慢慢修

网友:
建议换了339 这个现象应该是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换过了。。。。339和393还有3843还有751002还有两个。。组合的。。。确实不好查找。。。但模块能确定都正常。。。估计还是哪里有短路。。。但测量没问题。。。
绿线和黑线连接时。。。有非常轻微的打火声音。。。晚上关灯看不到。。。估计元件内部。。一次二次都有这样声音。。。不知道是哪里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