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纯平显示器开机只亮红灯,求维修思路,急!

楼主(2010-12-30):
刚接了一台方正纯平显示器开机无显,亮红灯,以前见过联想纯平,多半都是开关管坏掉,不知道这个品牌是否相同???那为高手维修过此显示器给个思路及解决的方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主控板,,屏线,屏!

新安江 -2 看清楚内容再发帖!

网友:
LZ说CRT的,楼上说到液晶去了。

网友:
还有就是过几个小时,或过几天偶尔又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象是行扫描电路部分虚焊

网友:
谢谢二当家,小弟发错地方了!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

网友:
只亮红灯,那没有检到显卡信号呀,,,,,,,,

网友:
接主机了没有啊?

网友:
这样怎么回答啊?
你看下有高压吗?、
检查行管 吧!B+电压有吗 ?
你这些都没量啊!

网友:
亮红灯,行场同步没有接收到.

网友:
清清灰,插拔插拔屏线,ok了!

网友:
楼主啊, 你这个是液晶还是纯平? 纯平还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