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 主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0-12-30):
ga-945pl-s3 主板不触发求助。IT8718F-S GB io芯片已经换过两个,开关针有5V电压,PCI B14脚有3。3V,但BIOS边上有个Q65 1117的输入5V正常,输出只有0.54V,后级肯定短路,但PCI 槽B14脚待机电压3.3V正常,待机时南桥温度正常,测晶振两脚电压有0.2V左右并有压差。不知道Q65 1117的供电是不是还往南桥供电还是其它支路的,有图纸或修过此板的朋友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量下哪个1117的对地阻值正常不!!实在不行就拆下网卡试下!!

网友:
1117输出脚对地基本上短路了,阻值9欧左右。问题是不知道这路供电往哪里去的?声卡?网卡?因为网卡那个芯片是短脚芯片,拆装比较麻烦,喜欢搞清楚了再下手。谢谢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了南桥就好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考虑啥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PCI总线看有没有短路啊 !

网友:
可以说明桥坏了、、、杀个试试

网友:
待机电压在A14不是B14.可以跑跑1117输出到哪里.
不触发要查:RTCRST#,3VSB,RSMRST#,32.768.

网友:
网卡难拆就看它旁边是不是有一个电感,如有把电感拆了,或者摸一下网卡的温度。

跑一下1117输出端和网卡是否通的,9欧的电阻还是可以区分地线出来的。
不是B14,是A14脚,也打一下它对地阻值看看。
测下CMOS跳线有没有电压,
   有可调电源还可以查看一下待机电流。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思路了。

网友:
看样子你这板上有多个1117吧?你这测量点也弄错了,是A1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小电压试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你测网卡附近的电容咯 看有没短路````有些不拆的话 没办法哦!!!

网友:
如果说LZ想知道是哪短路的话!只有自己动手了!先把网卡去掉!看下1117是否还是短路!很可能是SB坏!

网友:
供电是给南桥的,,

网友:
它不正常,也不可能有 -RSMRST

网友:
敬爱的楼主,请问PCI的B14有3.3V能说明什么情况?

网友:
学习下,参考下经验

网友:
实在不行烧机试下,哪里烫拆哪。

网友:
看来跑线路很重要啊,平时多跑些线路~遇到问题的时候跑起来也快~

网友:
南桥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网友:
有没图纸啊?贡献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