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不看标记怎么区分几根线???

楼主(2010-12-30):
换高压板的时候 不看标记在一体板上怎么跑电路区分??
在高压板上怎么区分????包括12V ON ADJ 5V ??

网友:
12V到变压器
5V一般到三极管
地线不用说了

网友:
四个接口定义:
1,UIN[12V至20V](靠近保险丝那头)
2,ON(开关信号)
3,ADJ(调亮度)
4,GND(地)

网友:
这几根线,量也能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