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能动,点什么都没反应。。。。。

楼主(2010-12-30):
如题,是什么原因?
硬盘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  硬盘  南桥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LZ我有一台也有这样的问题,系统是好的,后来拔插内存,换到另外个内存槽就好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电脑卡了没反应过来?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用     能用的话就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7楼的提示很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1,系统问题系统资源不足 2,检测一下系统区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又是一个诡异的现象

网友:
系统出问题了吧。

网友:
鼠标按键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系统,运行的程序太多,硬盘

网友:
仔细 看下键盘灯亮不 昨天碰见1个 键盘坏了 开机鼠标不能动 要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拔掉电源 重新插下 鼠标试下

网友:
应该是鼠标的问题,我的电脑以前也是,用一下ctrl+alt+delete后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中毒了吧,你进PE能动的话,干脆装下系统

网友:
鼠标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键盘用的是USB拨掉看下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你可以更新一下最新驱动,可是驱动文件哪里坏了!!!

网友:
鼠标坏了吧。。。

网友:
能开机进入到桌面,其它事情都好办了,希望你能继续研究看看。

网友:
我看是没有时钟过去吧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换一个光电试一测试,或PS/2接口电路坏了,测试电压5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