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21ew02 V.1花屏求助

楼主(2010-12-30):
接一台神州,W230R机器,花屏,换屏正常,屏型号B121EW02 V.1,AUO-014的芯片,换过AUO-014,BD8157,L324,故障依旧,求维修方法,请坛里的高人给点思路,顺便指点下液晶花屏的原因及维修.上图

网友:
换个显卡在说。 显卡出问题多。

网友:
显卡 显卡 换了 换了吧

网友:
我发觉好多人不看仔细就乱说了,人家说明了是屏坏了,想问怎么修屏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我也是说。人家都讲了换屏正常了。还叫人家吹显卡。 明显的灌水、

网友:
屏背对着自己,压一下右上角的屏排线。以前我一个奇美的屏,也是花,我用双面胶贴住,用烙铁在上面熨。它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要动不动就换主芯片,先检查像VCOM电压是否正常,这个电压不正常,奇怪的故障多,我碰到过先是中间个大花脸,慢慢变成雪花状,再变白屏,就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引起。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还真没有碰见过

网友:
楼主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没有压屏机,这样的故障是很难修复的啊。。。

网友:
  换个屏正常说明主板是好的, 你查下屏电路上的芯片,多半是屏上的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换一个逻辑板,

网友:
为什么都说了 换屏正常  还要让人家弄显卡那?

看来我是真out了!
不知道楼主问没问机主是什么时候怎么情况下花的!5楼8楼应该都是认为屏线的问题 不妨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主控坏,量一下所有数据线对地阻值就知道了,如果是好的数据线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别上来就换AUO-014

网友:
换了主IC不行,那就查供电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内部问题 是不可以维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太菜了,屏上只知道个主供电3.3V,网上也找不到修屏的资料,如果那位兄弟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