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9寸 显示器

楼主(2010-12-30):
接手显示器 上电 指示灯亮 屏幕不亮 拆机 有2课电容爆了和一个双二极管击穿  换了 上电测试12 V 5V电压正常 上电试机 OK  就这么简单!100元到手 呵呵

网友:
说的简单 也许是积累的吧  轻车熟路的 如果新手就会头大了

网友:
双二极管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种事有必要说吗?

网友:
应该叫半桥。

网友A:
双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吗,那你可要把基础东西好好学学了。

网友:
典型的电源故障,100来得好快啊,羡慕。

网友:
大哥,你好像发错地方了,修显示器你应当发在液晶版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不知道是什么吗,那你可要把基础东西好好学学了。

我是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请教啊!
猜测一下,莫非是象ATX电源低压端里输出整流用的两个做在一起的肖特基二极管,还是象有些节能灯里用的一个元件,电路图里画的是两个二极管反方向并联一起的

网友:
液晶上用的是整流桥吧,不太可能是双二极管呀。

网友:
这种收了100元的被机主看到了会觉得不值,心理不平衡的,以后那种收了多少钱的不用说了。这个故障没多少学习的成份。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双二极管应该就肖特基二极管吧,是不是外形像三极管的两个二极管做一块的?

网友:
没说明是什么部位的元件,发来何用,毫无价值。

网友:
二楼说的在理@!老手修啥都容易!

网友:
要从基础学起,快去迅维学学啊

网友:
此贴说得不够真切!无维修借鉴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