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A200的主板内存上槽不显下槽显正常吗?

楼主(2010-12-30):
     最近到了一批toshiba A200的intel965的独显板,修过之后都是内存上槽不显下槽显,几十块板都是这个情况,有修过这种机器的没,请问下这种类型的板子是不是都是上槽不先下槽显的?

网友:
正常  见怪不怪了 如果查2个内存的话 就都可以显示的 你试试

网友:
修过的话你就要好好的看是不是被取了东西

网友:
如果修过, 你看看周围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1

网友:
没修过啊,是我们自己修的

网友:
几十块的话 哥们是不是修的工厂里的次品板 就要考虑北桥和内存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