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求解

楼主(2010-12-30):
此机器触发后上电0.55,不跑码,CPU时钟复位都有。求解!

网友:
这是自然损坏嘛?还是什么?没过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机器了,自然损坏!

网友:
你用手压一压南桥或者北桥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打一下阻植

网友:
打一下ads 有无动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了,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正好家里有块一样的,对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电压都有的!很是郁闷!

网友:
CPU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建议做个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