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21 开机无显示(持续更新)

楼主(2010-12-30):
飞利浦107t21 开机无显示
电源灯亮
有消磁声
摸屏有电
灯丝有暗红色
-----------------------------
怎么检测 查电源电路?行电路?还是视屏供电
如果查 查哪里 电压值是多少 电阻是多少 才能确定没问题
有一个万用表 烙铁........
更新

网友:
测量一下CRT各脚上的电压,,,看都是多少,,,

网友:
>>2# CRT的那些脚? 电压时多少?

网友:
看一看行有没有输出,在行场芯片上找.

网友:
你把显像管的R、G、B、G1、G2、H电压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