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打出来有黑条?

楼主(2010-12-30):
我把原来的粉倒掉了,给客户加了粉,打出来有黑条,后来我把鼓清理了下,没黑带了。可是客户用了2个星期又出现黑带了?兄弟们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
打印机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有图片好分析故障。

网友:
打印机品牌,型号,故障现象?最好有图片?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呢,

网友:
看是不是废粉仑满了

网友:
加电棍和打印棍,看是不是没清洁干净!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呢.....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专修打印机的,就是朋友拿来让我帮他看看。兄弟的鼓,鼓前面有个圆柱子*(中间有根铁棍子的),上面有很多粉。上次有黑条我就是把它清理干净,用了2星期又有黑条了~~

网友:
纵向还是横向?和废粉关系不大

网友:
换个刮板就好了 正常 兄弟的机器刮板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充电有问题

网友:
还是要先看一下测试样张,再做结论吧。

网友:
没有图不好判断。

网友:
应该是充电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