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V2000配的GSA-T20L刻录机排线高清图

楼主(2010-12-30):
手里的DV2000因为拆的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刻录机里的排线给弄断了几根,其中有两根有点奇怪,有一边是一个U型的,没有断开,但另一边的两条线是断掉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U型的?上论坛来问下坛友有没有这个排线的高清图。

网友:
刻录机? 是光驱发? 最好你发个图  我再发个图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DVD刻录机,下面是排线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额 你去淘宝搜搜呢

网友:
断哪个接哪个。这事还问

网友:
这排线怎么会烧呢

网友:
接上不就ok了

网友:
尝试下,看接上其他地方会不会受影响`这种排线一般很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