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自动加电 求 师傅 解决啊

楼主(2010-12-30):
华擎 915的 主板 自动 加电  测CPU主供电 有 1.75V 但 场管 和电感全无电压     断开 12V供电 一样 自动 加电不 跑马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呀

网友:
要不有电,压没出来,要不就是大电流,先不用管自动加电这个问题,到时能正常关机就OK了,还是先搞电压去吧

网友:
怎么 搞 一般 所有场管都没 电压 是 不是 IC 问题

网友:
检查有开机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