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

楼主(2010-12-30):
插电上电,但也就六七秒吧就掉电了,就这一会的时间CPU就要烫手了,测12插座对地阻值正常,上管和下管都拆了量了,都正常,是咋回事呢?谢谢!

网友:
把IQ 换掉。可以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修多了,经验可以告诉我

网友:
  没上风扇? CPU过热保护

网友:
换个电源IC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不到十秒的时间,很烫很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散热器的问题,CPU是很烫,只是6 、7秒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