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关于屏 驱动板 电源板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12-30):
有一方正19宽,接市电开机后有蓝色电源指示灯,接数据线无任何显示和反应,拆开量电源板到驱动板的12V和5V电压正常,本人液晶第一次碰,所以要请假以下问题,请懂的朋友告诉我 谢谢!
1、不接驱动板只接屏的高压插头,通电后屏是否为白屏?如果不是是否屏坏?
2、屏的高压接头有两个,一般高压是交流多少伏的?
屏坏

网友:
查看on/of信号有没有~没有飞过去5V点灯管实验
高压是1.5KV左右吧

网友:
高压有,灯管没问题,屏应该为白色。高压是多少伏没量得过准确数字,以前量过万用表表头定好一边另一边还没碰到焊点就放电了,等碰到时就进入保护状态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压表内阻比灯管小拉低了高压?
LZ可以拿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下,只是高压的问题屏幕上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