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显示器

楼主(2010-12-30):
这提啊机器故障是 开机不亮 拆机 见电源板爆了2课电容 换了 测试 12V 5V 基本正常了 上电测试连下就灭 以为是灯管和高压版的问题 然后测灯管没问题 该了一个高压条故障不变 然后重新测电源那部分 这次是用指针万用表测 见12V在11-12V之间跳变
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这个一般是电压反馈电路出现问题 就是那个光电耦合器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很少会坏的 所以测下周围电路没问题 然后就换了那个光电耦合器 在上电测12V电压 没跳变了 上电烤机测试正常!  我之前是用我的50多块的数字万用表测的 看不了这么小的跳变 呵呵

网友:
强。。做维修心细很重要。。。

网友:
此是通病,把开关管,50V充放电容换啦

网友:
把开关管边上的50V充放电容换啦

网友:
查 一下TL431

网友:
光耦不容易坏,怎样测它的好坏啊?

网友:
有很多情况是电源控制芯片的事,我修过很多啦,你更换下电源芯片吧

网友:
看来 指针表 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数字表对快速的跳变好像确实不显示 我的表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
很多时候还是喜欢用指针表

网友:
光耦应该是漏电了,你可以用万用表的10K档量下!光耦一般情况下很少坏,但遇到打雷就很容易坏!特别是电视上的;

网友:
光耦坏得比较少,不过亦有坏的, 修这么多年,亦换过几块,液晶电容问题多

网友:
此版像是长城电源板!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有修到过,电压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