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抓狂啊~ HP B1200进系统cpu使用率100%

楼主(2010-12-30):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型号:HP B1200

维修过程:

拆机检测发现电源部分的U1  LM393烧毁,没有待机电压,更换后U1后故障依旧,在仔细测量待机控制芯片U26  TPS51120的工作条件,测量发现19pin电压为0V,在测量该脚对地电阻已经短路了,最后测量是EC内部短路把该脚拉低了,拆掉EC,对地电阻恢复正常,没有这个件,在网上定了2个,等料来了在修,过了一天配件到了,焊上新的EC,通电测试OK,以为已经修好了,就装机,杯具就从这里开始了。。。。。
进XP系统,cpu使用率一直在100%,直觉告诉我是系统中毒了,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依旧,晕~,换新硬盘在安装系统,还是一样进系统,cpu使用率一直在100%,非常慢,没有招了,就开始怀疑SB,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都换的是新的,还是故障依旧,CPU也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请大家分析一下是哪部分电路有问题会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

图纸这里下载
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38197-pid-2992721.html

网友:
爱莫能助。好好看下你那烧掉的地方吧

网友:
刷个BIOS应该会好,祝你好运!

网友:
换U  换内存试试 真不行就查查烧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也是HP的 cpu电容都都全换了 还修的CPU供电 还是温控 搞之后好了  结果我也不知道是 那里的问题!!!  修好了给我个回复

网友:
在论坛搜索了一下也有同样的问题,说刷bios好了,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后故障依旧

网友:
U1  LM393 看下用在哪个单元电路。。。重点BIOS-EC周边-U1这个单元电路。。。
只作参考。。

网友:
机器是不是降频了,导致使用率高,

网友:
修好了给我个回复?

网友:
一般还是适配器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
cpu电容换下

网友:
u坏了也这样的哦。有可能请换u试试。还有北桥不良也这样。

网友:
楼主试着单用电池开机运行一下 是否还是原故障
如果速度变正常了
应该就是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故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遇到过啊??  配器检测电路 是有针那个吗??

网友:
楼上有兄弟说的对,试试电池进系统玩玩,
OK。查适配器检测电路。还有查一下。cpu电压是不是低了。
自检的时候大概0.9V。亮了在1.05-1.2的样子

网友:
cpu温度过高或不良 cpu核心供电芯片vid线有开路导致cpu核心供电偏低 hp插头中间的ps-id信号线路有问题都会引起速度变慢。

网友:
楼主解决了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好让我们以后碰到了少走些弯路.

网友B:
我自已的华硕换过北桥后有好几次也这样,不过它不是慢,是快,包括进系统刷刷的进度条滚得很快,速度超级快,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CPU也是100%,很容易死机,最后把键盘拆掉好了,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谢谢无边的提醒,已经修好了,Q18的B E极击穿。维修期间参考一下小贝花那个帖子,虽然机型不一样,但是给我很好的维修思路,此板才得以修复,在此感谢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已的华硕换过北桥后有好几次也这样,不过它不是慢,是快,包括进系统刷刷的进度条滚得很快,速度超级快 ...

厉害!要都这样机器性能都上来了

网友:
经典故障啊,修台试机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换了CPU就好啦

网友:
这个是要多看看了,没碰到过这样的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那哥们能把 你修的进度很快的 故事说来听听么 后来怎么好的

网友:
原来是适配器检测电路问题,匪夷所思,怎么会引起cpu满负荷?哪位高手给说一下?想不通啊。

网友:
机器是不是降频了,导致使用率高

网友:
修好了给我们说下 这问题我是还没遇见过

网友:
修好了说一句啊 我也遇到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