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7300和A卡9800的对比?

楼主(2010-12-30):
产品名称:影驰7300GT AGP 品牌: 影驰影驰: 7300GT AGP渲染管线: 8条显存容量: 256M芯片: nVIDIA显示芯片制程: 80纳米接口标准: AGP 8X输出接口: VGA DVI...显存位宽: 128bit显存类型: GDDR3显卡芯片型号: GeForce 7300系列成色:

产品名称:迪兰恒进镭姬杀手9800 Pro 品牌: 迪兰恒进迪兰恒进: 镭姬杀手9800 Pro售后服务: 店铺三包渲染管线: 8条显存容量: 128M芯片: ATI显示芯片制程: 0.15微米接口标准: AGP 8X输出接口: TV-out显存位宽: 256bit显存类型: DDR显卡芯片型号: Radeon 9800系列成色:

这两个显卡那个比较强悍点3D效果明显?请行家指点????

网友:
影驰7300GT 要好些。显存频率(一个DDR3,一个DDR)、GPU制程( 一个80纳米,一个150纳米)比后者都要好。

网友:
DDR3的好啊。。。。。。

网友:
当6600GT都比9800PRO强了,更不要说7300GT呼

网友:
显存高的当然好了这个都不懂阿

网友:
7300GT要好的多,即使是原厂的256M9800XT也没有73强,而且9800发热严重,开机70度是常有的事,经常花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点评,9800是我做BGA才修好的!我只是觉得9800的位宽是256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9800一般都是GPU虚焊,是发热过高造成的,根本解决的方法是改GPU核心电压,9800XT电压一般是1.75V左右,本人实践证明,无需这么高的电压,1.5V就可以在不降频的情况下保持稳定运行,而且温度下降明显,最高不超过65度。
PRO的电压要比XT低一些,所以你也可以给他降压,随便说一下,9800是不支持在BIOS中调整电压的,需要硬改,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页。http://it.sohu.com/2004/06/23/72/article2206772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