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的疑惑

楼主(2010-12-30):
一块845板子内存没有控制电压,控制部分是324的14脚控制的,下面是324电压的图片,麻烦各位帮我看下应该跟那一条线路

网友:
12、13、14脚是一组,12脚电压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324的工作条件不是正的大与负的输出电压吗?请问一下324的具体工作条件,看到书上的都好像跟实际的不同,

网友:
你下个LM324中文PDF看看就明白,应该是12>13,14脚输出高电平来驱动MOS管,具体现在要下班没时间帮你测一下,明天早上测,你搜索一下论坛应该有很多相似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他现在也是12.大于13呀,

网友:
可能是LM324坏了,即便是12脚电压不是2.6V,那现在的逻辑关系也不对,14脚不该是0V。

网友:
很明显12、13、14是一组门   14输出端

网友:
12PIN的电压上级电路问题吧

网友:
324坏了吧。你看输出电压乱的。先换了他,不行再查12脚

网友:
你电压是测错了还是什么?这个输出太乱了,这个LM324应该是控制内存负载电压,换一个试试。这输入电压也不正常,换了不好的话就查上级电路吧。

网友:
12脚应该接一个基准电压如431形成的2.5V,13脚接供电MOS输出,做为反馈,14脚接供电MOS控制极。
楼主的电压比较乱,你把它吹下来测测,是不是324坏了。

网友:
的数据芯片坏了吧

网友:
楼主换好了要上来说一声啊~大伙都谢谢你啊~

网友:
没下文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4已经换了一个,我也觉得这324太乱了

网友:
我来给他说下文。就是不开机的情况下14脚对地阻值1750多。开机就接地了。我感觉是那里把那个脚的电压拉低了。现在这个板已经有我接手了。有结果了。给大家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