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关不了机并非IO芯片

楼主(2010-12-30):
接手一个杂牌的板子 现象是自动上电 跑马正常 但是关不了机 遇到这种现象的,很多人都会想到IO的问题 我也是一样 想都不想机把IO换了 故障依旧 以后在换一个还是一样,这时就不怀疑IO的问题了 仔细想想 开机电路有的板子经过IO还要三极管才接到电源插槽的14脚的 然后仔细跑下电路 果然是经过2个三极管才到14脚的 经过测量Q2击穿 换了OK 害得我踩踏了2个IO啊
我觉得遇到问题时第一次解决不了时 就应该跑下电路 不能瞎搞!细心啊!

网友:
其实I/O导致关不了机的很少,如果真的I/O坏了可能开都开不了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偷懒会更麻烦,一般都懒得跑线路吧,图画得不错。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关不了机,在bios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你要是先查一下14脚的对地就好了,,

网友:
小三极管穿造成自动上电不关机的也很多。

网友:
哈哈学习了.....又得一经验.谢谢~

网友:
一般我都会打一下14脚的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图画的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自动上电!~肯定是开机电压被拉低!~有几个接地点呢?
IO坏真能把5伏拉低吗?

网友:
IQ有不是正对每片板。。

网友:
楼主....还是蛮细心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