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60上屏 高压问题 在线等急 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0-12-30):
问下R60的屏线接口下面的高压 点亮 信号时那个 看不懂 懂的 老师们
帮我看看下 谢谢

网友:
四个接口定义:

1,UIN[12V至20V](靠近保险丝那头)

2,ON(开关信号)

3,ADJ(调亮度)

4,GND(地)

网友:
改高压板不用看着图的 按楼上的说明改  亮度可以不用找的

网友:
好像是68脚吧

网友:
楼上正解    68pin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修好了   机子是开一会儿就暗屏了 。。
找到了    把66  和68用锡连起来 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