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MCP67北桥集成显卡芯片

楼主(2010-12-30):
每次收到MCP67M-A2的机子就晕~换上新的就不会亮,可是电流正常,宏基4520和康柏V3000都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人能提供解决方法。

网友:
什么东西换上新的不亮。说详细点

网友:
楼主说是桥换上新的就不亮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只能说3桥合一的 加热还行 换的话 50%几率能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MCP67看主题就知道了嘛!

网友:
我也搞过单桥的 有的甚至加焊都要挂 老大 搞这个芯片 头都大啊

网友:
其实先预热一下,做这芯片的成功率还是可以提升一些的,我做的只有4.5片,都是做好的。
都是拆下来值球的。

网友:
这个芯片换新的没搞好过,把旧的拆下来植锡百分之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