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掉电

楼主(2010-12-30):
客户来说灯无显,一看电流0.01按开关键电流到0.17马上就掉下来,三桥合一的,我这没有u代换能不能直接做呢

网友:
请各位大师进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是AMD的U啊??
是的话你要想办法代换了哦。。。

网友:
掉电  一般电压不对。温控电路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哥们,我也有台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样的,拆下CPU就有待机,不掉电了,论坛都说是NV桥的问题,要加焊,我在烤板,还没开始做呢,不知道是不是,但个个地方都测过没有发现短路的,应该就是把
你要不试试看

网友:
更定是桥坏了,不过你要找到一颗好的才换哦,要不就不亮了。这是我的经验,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
MCP67工作量大,很容出故障的,虚焊的相当多。

网友:
cpu.短路。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控电路出问题比较多  怎么检测啊??不是要掉电吗  怎么检测温控电路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2跟侦测温度信号线是否正常。线路是否通。温控芯片供电,本体 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信号怎么才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固定模式。 1.看他3V电平  2.量阻值  3.查线路通否  4.供电.  就算上面都正常也不能说温控电路没有问题。。他与温控本体。CPU。EC。BIOS资料都有关。 你查下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我的印象中温控电路知道有在低电平的时候才会掉电! 还没修过温控!谢谢指点
在想个问题:温控有问题是一开机就掉还的等几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控电路引起掉电的   有修到过CPU一工作就掉电的。  大部分是在跑完内存到显示的时候掉电。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型号和症状和你一摸一样的··确定是桥引起的··

网友:
你这个电流这么小,很可能是有某个供电煤出来,保护掉电了
修到过一个温控掉电的,是能亮机的情况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