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250GB电路图(UC3843B+DNA1002D)

楼主(2010-12-30):
好东东!P4电源,230W的台达DPS-250GB电路图(UC3843B+DNA1002D结构)
16# 宇光大侠 提供清晰版下载

网友:
2010年电子报合订本上有的,还有原理详解,不错

网友A:
这电源功率不会很大,是单管的,,

网友:
黄线12V,只有一路输出,是P3电源吗,或是功率小的P4电源

网友:
元件参数看不清..........有清晰的吗?

网友:
清晰度只能这样了,这是书刊的扫描件。要想看很清楚,你只能去买本10年电子报合订本了。

网友:
台达辅助电源有修过,没注意二极管的型号,不过使用1N4002和1N4007不可能吧!是排板的时候零件标识错误吧!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大家仔细看看。

网友:
台达P3P4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大家仔细看看。

指的是哪?UC3843的7脚电压来源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大家仔细看看。

看出来就别捂着,这初学者多,别卖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功率不会很大,是单管的,,

其实不然,DELL的电源和着原理差不多,也是单管,但是双12v输出,每路都是18A,只是24p线太短还有就是电源盒子比一般的ATX的大,不改只能用在DELL的机箱里

网友B:
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耐性,还是揭晓谜底吧。DNA1002D没有供电啊,太明显了。其实图基本还是对的,只是有一个交叉点没有点上。在2010年来说,这个不能称作印刷错误,只能说作图者不够细心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耐性,还是揭晓谜底吧。DNA1002D没有供电啊,太明显了。其实图基本还是对的,只是有一个 ...

原来是这个。16脚VCC肯定是接+5SB的,要不然DNA1002不工作,也就不可能接收PS_ON信号, 修过电源的人都懂的,我以为是图纸上3843的供电脚电路有误。

网友:
还是我来发个清晰完整版的吧,包括电路图、电路分析、维修实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下载看完这篇文章。写的不算很好,还是浮于表面的分析为主。最后的一个案例分析极不严谨。仅供参考吧!

网友:
这个很好啊

不过标题应该改下吧

UC3842??

网友:
标题是错了,是3843, 已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