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15笔记本

楼主(2010-12-30):
请问:论坛上五湖四海的兄弟们!有没修过[东芝A215-S7444]的机器啊?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所有电压都有了!CPU的是0。8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开机电流上到O。99到1。00就不动了!这个机子有没通病的啊?有修过的朋友们请给我点细路好吗?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看怎么像显卡

网友:
恩先加焊显卡再说,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是加焊显卡吧  难道我们就只会做这个了吧

网友:
你还是查查吧,我感觉这个机器这个CPu电压貌似不正常。
你看看这个机器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电流到1了cpu供电应该正常..

网友:
这台机没有NEC大电容的!是AMDCPU!NVIDIA芯片组的!集成显卡的!

网友:
故障解决!加焊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成显卡,怎么加焊显卡,北桥吧

网友:
NVIDIA芯片的  我看到就加焊 十个有九个好

网友:
晕,就那么简单,加焊就OK??LZ加焊后,CPU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