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翔升n61的板子不跑码

楼主(2010-12-30):
大至检测cpuvcore1.32 v 内存1.8 上拉0.95 vtt 1.2  单桥的      当准备测桥电压的时候手无意碰到25m晶振针脚   主板断电  在上电手在碰25m晶振 还是断电 本板无时钟芯片应该在桥里  有碰到过的吗  我感觉应该是桥虚焊或坏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桥供电要是正常就加焊一下桥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这种桥爱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