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装完了, 但还是提示找到新硬件,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30):
遇到很多次这种问题,驱动装完了,进系统还是提示找到新硬件,怎么解决?设备管理器显示都正常。其实也不影响使用,但是客户觉得不爽。  没办法,每次都是重装系统。。。   有高手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吗?

网友:
是只会提示一次还是说每次开启都会提示呢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 有些没需要的什么 1394口啊  什么大容量存储器之内的都无所谓
把主板的驱动打上就可以了 或者根据客户要求打上也可以

网友:
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全面检测一遍即可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每次进系统都会出来啊,,要是只出现一次就没关系咯

网友:
直接打成系统设备就不会出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些驱动默认都装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设备管理器里面一切正常,但是进系统还是提示找到未知新硬件。自动装不上,驱动人生检测驱动已装好~~~ 郁闷了

网友:
这个不用管 以后就屏蔽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都谈出来的 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把未知的当做系统设备来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关键是找不到它啊,去哪里屏蔽。  哎小问题难到了英雄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