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插U盘就断电,郁闷!

楼主(2010-12-3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主板是:精英MCP68M-M2.  故障是可以正常开机,但一插U盘就断电了,奇怪的是插USB鼠标确不会.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点评):
换个U盘和电源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 难道对地短路? 难道U盘有问题 换个试试呢  难道桥复合大?电压不稳  原因很多 你查查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周边电容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我遇到个是插u盘死机!后来从装了系统好了

网友:
U盘在其他机试过吗

网友:
U盘有病毒也会死机的

网友:
USB供电看一看,,,,

网友:
某些主板插入u盘是不能开机进系统或者u盘里的启动信息的,断电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倒是遇到过插U盘重启的,断电的倒是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也是品牌机插U盘就死机,是主板上有个跳线插错了,换插一下跳线好了,忘了跳线的名字了

网友:
U盘插入死机经常碰到,掉电,没碰到过。

网友:
插U盘掉电真不多见。死机重启的多。

先把系统做了,排除软件再说了。

网友:
鼠标是插后面吧!u盘是不是插前面,是的话看一下是不是前置u盘跳线的问题

网友:
先把系统做了,排除软件再说了

网友:
主板插入u盘是不能开机进系统或者u盘里的启动信息的,断电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1. U口短路      插U盘断电后,在开机能开的基本不是短路.也要看看USB口内的弹片是否翘起
2. U盘问题      换个U盘试试
3. 中毒了       重装系统

网友:
遇到过在电脑启动过程中插U盘死机,但等进入桌面再插就不死了,断电就没见过,期待有高手解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是CPU有问题,换了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拔掉电源→插上U盘→检查5V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