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台式机,加电后报警3声,跑码1E。。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30):
dell品牌台式机,加电后报警3声,跑码1E。。请高手指点 内存换了好几条,集成显卡也加过了,还是不行。
显卡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E 测定系统存储器的大小,并且把它和CMOS值比较。查主板中的CMOS电路及主板中的内存。

网友:
报三声 因该是到显卡哪里!没有检测到显卡!可能NB空焊~

网友:
DELL最近的家用台式机都不是他自家工厂组装的了,质量很不好,大多是主板问题。如:今年的V220,V230,D2010,I545,I546,I560等

网友:
一长两短三声应该是显卡吧!重点看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