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经验

楼主(2010-12-30):
amd的cpu  nvdia芯片组,加电不亮  电流到1.3左右不动,插不插内存一样,这种现象先查一下北桥,有可能是北桥空焊,遇到两台了

网友:
显卡吧  做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说的是维修经验! 你看清楚没!

网友:
搞不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楼主说遇到这样的问题要做北桥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下次遇见了!学LZ的先考虑NB!

网友:
像6100和6150这样的,都是很爱虚焊的。
加焊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家汗ok  不过这种问题 u也有坏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一般是BGA空焊吧.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我刚开始就是认为是u坏了,但是有一台以前做过北桥,我就又加焊了下,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