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L 不亮

楼主(2010-12-30):
     一台E43L 刚过质保,现象是开机电流上到0。2 不动了。CPU没有电压,IC ISL6262供电芯片,主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谈论上有人也遇到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的,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0.2A那也太低啦,肯定很多组电压都没有出来吧,你测试下都有几组电压啊,再针对性的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很好修的,肯定是条件没到位。
你看看开起信号来了没有哦?

网友:
首先是要达到工作的条件才有法工作!先把你测试到的U的电压修起来在说!

网友:
cpu无电压好修  测cpu ic 各工作条件 哪脚步正常 查哪脚线路 通过判断换ic及外围元件

网友:
对着图纸查吧!CPU供电是最后一个电压的

网友:
查下CPU供电IC的VCC VDD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肯定很多组电压都没有出来吧,

网友:
查IC的开启信号。 供电。基准。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