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程序保存不住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30):
MCU程序刷好后不断电情况下接上信号能正常显示,断电后再加电面板灯就不亮了,也不显示,再刷又能刷进去,但又是这样,哪位大侠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
我想还是MCU的问题!因该是没有刷对吧!重刷个试下!

网友:
你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你重新刷一遍!

网友:
程序不对,再刷一个

网友:
把存贮IC换了,再刷,

网友:
你是刷品牌板还是通用板, 什么型号?今年八九月试这这个情况, 深圳发了几块新的NTA91B过来,点屏刷程序,刷完之后拔掉电源,再插入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重刷程序又可点亮,拔掉电源又是这样,以为是板的问题,换了二块都是这情况,不刷程序(板带程序),拔插电源没问题, 刷了就会这样,后打电话到深圳问,才知道程序已升级,刷了他们发过来的新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程序没刷好吧,换个程序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