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M2主板点开关不触发

楼主(2010-12-30):
大家好,649-M2主板.775针,SIS芯片组.IO8705.点开关不触发,开关针有电压,i强制正常跑码.求图纸.谢谢.

网友:
你可以先测试先晶振是不是好的!一般问SB坏!

网友:
强制加电可以跑码,那跑一下开关针处的线路,,,

网友:
把他触发开关换成像电灯开关一样的一直导通的开关

网友:
测下开机的 个大电压   晶振的压差    正常就下SB把